求联想TYPE-C电路资料

楼主(2018-11-06):
联想e580板号 不过隔离,接口出来只有4.5v通过第一个MOS管后有5.2v 到节点pj101就没电啦,直接拉过去可以开机,进系统会掉电,应该是电压不足吧,雷电口出来 五组小电感只有一组有0.9v,不知道是不是雷电口的充电数据线,充电芯片和EC都是没有供电的,应该是其他芯片控制第三个管子的,就是找不到资料,有修过的同僚可否指导下,谢谢

网友:
没得保了??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应该是20V.不是5V

网友:
这可少的很

网友:
cc线检测不对,所以5v没能升压成20v,论坛搜一下pd协议,看懂了之后再下手吧,最后没招的话就换typec 芯片吧,这芯片只要坏一个,所有接口都不工作

网友A:
这个不应当是5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当是5V呀,,,,,,,,,,,,,

哥,你这个是USB+充电接口啊,不是雷电接口啊

网友:
现在都开始修TYPE-C接口了,这么新的机器还带保的吧

网友:
和那5组小电感没关系 就是全拆机了也可以正常开机的, 这个机器应该升压9V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联想机进水可以保啊,不行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