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WA维修

楼主(2018-11-06):
联想L196WA一开始故障电源灯一闪就灭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的电容都鼓了,更换电容后显示器显示,本以为到此修复,不过接到主机上发现图像显示如下

图像显示有水波纹。
先刷了下驱动板资料。无果。
示波器测了下驱动板上的各个供电点
发现3.3V供电如下

如下图

应该是红圈中电容滤波不良导致

原电容为100UF 25V
找了个10V 470UF 焊驱动板背面了

装起来测试

故障消失

此机修复

网友:
好工具,示波器。。。。。。。。。。。。。。。

网友A:
我也买了安泰信的波波,但听说安泰信的示波器就是玩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哈

网友:
水波纹都是小电容的问题,直接都换了的,就知道是那个对的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表现在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安泰信的波波,但听说安泰信的示波器就是玩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哈

玩具就玩具吧,能用玩具赚钱也不错

网友B:
手机像素不行啊,大神可以换一个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像素不行啊,大神可以换一个手机了

咱们干维修的手机电脑哪用过新的

网友B:
你手机像素不行,换个二手的,性价比最高了。我昨天,给以客户外星人的笔记本,装系统,那M2固态,NVME协议的,映像系统58s,装系统4分钟不到,里面测速读2500M/S,写1500M/S,这速度,羡慕死了,比硬盘快十多倍,比固态块5倍。找机会换电脑,换手机,都找二手的

网友:
是下载全新的安装版的win10系统,到可以正常使用的时间,超快,效率超高,uefi模式。用了pcie4.0通道的M2固态,开始嫌弃自己电脑的sata固态了

网友C:
楼主为什么焊到背面呢,他原来的没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手机像素不行,换个二手的,性价比最高了。我昨天,给以客户外星人的笔记本,装系统,那M2固态,NVME协议 ...

M2的速度能达到这么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焊到背面呢,他原来的没拆吗

拆了怪麻烦的,原来的就没拆,直接焊后面了

网友:
没示波器有些问题还真不容易找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2的速度能达到这么快吗

你自己去淘宝,去搜一下,pcie4.0通道的M2固态硬盘,注意,一定要有nvme协议的。看看他们的详情页介绍,我反正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去淘宝,去搜一下,pcie4.0通道的M2固态硬盘,注意,一定要有nvme协议的。看看他们的详情页介绍, ...

关键是主板接口也得支持啊

网友:
1:坏的电容没有拆掉,2:并联的电容耐压不够,等于没修 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驱动板滤波问题,有的是字符跳动,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求指教,电容代换不是只能大不能小的吗?耐压10v?

学东西不能学死了啊,你得看电路电压是多少,此电路电压为3.3V 电容电压大于电路电压的1.4倍即可

网友:
感谢高手,我把这两个都换成1000 25v的 电容,故障解决,手头上没有其他电容

网友:
经常遇到

网友(2018-12-06):
有试波仪 就是好啊!真方便!!

网友:
没想到是我们大神的作品,只顾看内容,没看谁写的,看回复的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