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板号01015GL00-600-G掉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1-06):
开机电流有时0.4几,有时0.8几,刷了个BIOS能亮下机,冷机又不行,最后更换温控芯片U32解决问题,做个记录贴。

网友:
少见故障

网友:
louzhu   silu   henqingxi    xuexi   le

网友A:
感觉应该不是芯片有问题,应该是你换了芯片后EC无法解码温控信号了。可以进系统试下鲁大师应该读不准温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不是芯片有问题,应该是你换了芯片后EC无法解码温控信号了。可以进系统试下鲁大师应该读不准温度了 ...

就是温控芯片坏了引起掉电的。

网友B:
那刷了BIOS能亮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
温控也会引起冷机不开机啊,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真少见 怎么想到是 温控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温控坏了这个故障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刷了BIOS能亮机是什么原理?

温控芯片就在BIOS芯片背面,可能是吹热了就能开,冷机就开不了。

网友:
温控坏了也会这样。没 碰到过。以后注意。谢谢分享

网友:
那是不是温控坏造成的,BIOS本身没问题呢

网友:
感觉活不久  没碰到过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