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手机不联机故障一例

楼主(2018-11-06):
苹果6手机不联机故障一例
手机品牌:苹果6
故障现象:插线不联机
维修状态:成功修复
维修过程:如下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没拆机前先看了下电脑通过数据线联接手机的具体流程:“首先手机触发后电源输出供电给USB芯片,然后插数据线就会有E75尾插检测信号到USB管理,正常后USB会发出ID识别给主电源PMU,电源会通过I2C0与CPU及USB管理通信,然后USB收到ACC1/ACC2附件检测识别,而后USB芯片发出中断给CPU,继而通过UART6进行通信,最终由CPU进行数据线识别,通过后CPU通过USB0数据线与USB芯片通信,而USB芯片通过四根数据线PAIR1(PN)/PAIR2(PN)最终连接到电脑,这条流程中的所有相关线路、原件、芯片等都要正常才能最终联机”。
      看后立即拆机,由“简单到复杂”,先换了下尾插,故障依旧,想换USB芯片,没有芯片,只能按上面流程操作,真希望是小问题,当对照点位图打值时测到ACC值为无穷大显然有断线(正常500左右),直接飞线,故障搞定。

【PS】对我来说维修真的要看运气,这次我的运气就比较好,没有大件坏,比如电源坏,USB管理坏,当然最怕CPU坏,不过也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因为我原本想直接换完尾插就搞定,这样连万用表都不用开了,仍然庆幸是只断了线,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这个连机工作时序说得还行。连机维修一般80%的思路:尾插,座子,U2。

网友(2018-12-06):
懒到一定程度了,飞线零成本三百多,而尾排成本就要好几十,也只能赚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