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不触发 不开机 绿灯不亮

楼主(2018-11-06):
苹果a1466 客户说一年前进过水,进水时没问题 现在不开机了 ,拆机观察主板 发现进水痕迹不明显 水早就干了,大概看了下没发现没有明显的腐蚀的痕迹。插可调电源绿灯不亮,测PP3V42_G3H 3.42v 电压有该电压由u7090发出,测L7095电感,公共点电压8v 电压有,3.42v 电压既然有了下一步就是查ec 工作条件了,ec工作后绿灯才会亮,ec供电3.3v 有,EC RESET 信号电压很低零点几伏,

查该信号由U5110  5脚发出, u5110 1脚 3脚供电3.3V有,8脚基准电压3.3v 也有,5脚RESET 无,该脚由R5100 100K 电阻上拉3.3v 形成,查R5100 发现改电阻被腐蚀掉了 焊盘已经掉了一脚
在料板上找了个100k 电阻 一头焊好 另一脚只好飞线了,直接飞到u5110 5脚不太好焊接,查图发现该信号还去j6100 接口 飞到该接口的12脚,上电测试亮机。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修苹果的机子赚钱!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飞线到这个接口有何意义?楼主思路很赞,这故障也简单。

网友:
A1466经常出现这个复位信号只有零点几伏,这信号去到EC和充放电芯片ISL6259

网友A:
飞线到这个接口有何意义?楼主思路很赞,这故障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到这个接口有何意义?楼主思路很赞,这故障也简单

有可能是SMC 信号。。。。。。。。

网友:
现在这机器算是好修的了,  新款 才叫   熬人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遇到这个电压没得3.3  我把那个100K的电阻取了,直接用锡连的  反正现在还没返修 有好几个月了

网友:
拜读了.我有一次也是遇到这个电压没得3.3  我把那个100K的电阻取了,直接用锡连的  反正现在还没返修 有好几个月了

网友:
好贴要顶 学习了 感谢分享!还是要赚积分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主要在于细心 思路清晰就ok 赞

网友:
直接秒杀了楼主

网友:
这个太好对 我们这些小小白太有帮助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也有A1466坏了收集资料学习中谢谢分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遇到这个电压没得3.3  我把那个100K的电阻取了,直接用锡连的

网友(2020-07-28):
苹果比较好的就是图纸和点位齐全

网友:
還在努力學習看圖紙還有點位圖,多看一些前輩的案例還真是有幫助~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把腐蚀的那个触点刮开飞线。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还能挣点钱,现在的普通的机子设计的越来越简单了,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