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233WA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6):
联想LS2233WA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联想LS2233WA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白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联想超薄显示器LS2233WA,故障表现为液晶电视白屏,一会就蓝屏,红屏,慢慢换切换,循环播放,按键没有反应。

  没显示联想LOGO,先上809F正常读取资料保存,维修到这判断电源,驱动板应该正常,怎么搞啊?不管了先拆机检查电源电压18V,这个电源板上面没有5V,驱动板有降压电路有5V、3.3V,连上信号到屏板的5V也正常。进入困境了,万万没有想到拆拆装装机器正常了,特献上读取的资料。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屏线的问题的,刚好你拆来就好了,有遇到过这种的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氧化,接触不良,被你捡漏了

网友:
拆拆装装,这个也属于三板斧秘籍咯,哈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多开2天机在给客户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