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GL553VD图纸

楼主(2018-11-06):
华硕FX53V--GL553VD 2.0 图纸和图纸软件

附件只有点位 ASUS新板图纸都暂无-版主留

网友:
是图纸????应当是点位吧!!!!!!

网友:
无法打开解压

网友:
正好要下载这个图纸  通电自动开机 电流到0.16 不开机

网友A:
楼主点对不上啊,是可以打开的,是点位来的但对上这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对不上啊,是可以打开的,是点位来的但对上这板号

你的软件不支持,好像我这文件里 有新的软件啊

网友B(2018-12-08):
华硕FX53V 主板号是GL553VD REV2.0 插电 自动开机电流是0.16 发现是南桥烧了 USB 对地阻值短路 换新桥 客户用了一天返修 桥又烧了 这是什么问题 之前有刷过BIOS 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FX53V 主板号是GL553VD REV2.0 插电 自动开机电流是0.16 发现是南桥烧了 USB 对地阻值短路 换新桥 客户 ...

有可能客户的使用或者U盘有问题,和BIOS没关系

网友:
华硕新版的图纸不可能有吧应该是点位图。

网友:
下载下来打不开。不自动什么情况?

网友(2019-01-11):
为什么点位软件打开会报错呢?

网友:
是点位还是图纸呢?我现在需要这个图纸分析信号

网友:
不是GL553VD的点位

网友:
无法解压文件!!!!!!我举报你

网友:
都没见过华硕的图纸

网友:
多谢分享有需要在下载

网友:
图纸还是点位。。。。。。。。。。。。。。。。。。。。。。。。。。。。。

网友:
XIAN ZAI YONG DIANWEI TU DE REN NAME DUO L ME HEHE YQIAN XIU IBM 用过

网友(2023-10-20):
主板型号GL553VD,R**.0与下载的图纸根本就不是一样的,做事情要严格!严肃!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