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460更换6代CPU 故障

楼主(2018-11-06):
机型:Think T460 版号;NM-A581 Rev.3.0

故障:主板短路无集显电压

好久没发帖了,此贴算是个经验分享和求助帖。
客户拿机器来通电短路,拆机维修是CPU集显供电芯片81381坏了,这个就不多说(应该很多人修到了),但是换了集显芯片电压是出来了,开机屏幕闪烁不显示(不用想了刷BIOS也不行)。我师傅修了好几台一模一样的机型都是这个问题。维修换U价格高都没修。

这次客户要修现在问题是电压全都有了(包括集显电压)有两段跑码,内存无持续波形。
   有两段跑码图
跑码后无持续波形图

传个换U图

亮机波形
亮机图

换U后问题点来了
        注意:一.开机慢(但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二.进系统后不管干什么半小时掉电
            {前两点可能都是BIOS导致但是6代不会改}
            三.亮机后我发现集显电压压根没出它竟然亮机了,电感前端没有波形,               从开机到亮机完全没波动主板还有电感啸叫声

在此请位喜欢研究的大佬分享下6代CPU改BIOS方法!

网友:
不会发帖见谅!该机集显供电芯片短路导致CPU坏可能是通病了。论坛有没有运气好的没坏的呀

网友:
CPU是在DELL机器DA0AM8MMB 8D0REV;D上拆的。是不是要要用这个机器的ME 型号都是SR2EY

网友:
我的天呢!没人了吗?好像也就迅维的会改吧!不晓得找他们会不会帮忙

网友A:
可以直接告诉你  还是bios问题

网友B:
找个纯净ME加进去就好了撒??难道不按套路出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告诉你  还是bios问题

我知道呀!不会改诶。集显供电不出能亮,有啸叫也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纯净ME加进去就好了撒??难道不按套路出牌   ?

4.5代行 6代不行  听说要去官网合

网友C:
能给看下你使用的是定制的BGA风嘴吗?

网友D:
BIOS问题 问题这个机器修好能收多少钱呢!料板上拆U还算划算,但是报价肯定不低吧!

网友:
谢谢                                                         分享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些所有问题都是bios的事,修改好bios应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E:
你好歹也合成下试试,听别人说没用的。

网友:
刷这个试试看   不行的话我再发你一个

nm-a581 clean.zip

网友F:
这个有改好可用的,论坛就有,懒,就不折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能给看下你使用的是定制的BGA风嘴吗?

就迅维上普通的BGA 长方形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 问题这个机器修好能收多少钱呢!料板上拆U还算划算,但是报价肯定不低吧!

就一个U价,看U咋个来的。买的就高点。客户的嘛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歹也合成下试试,听别人说没用的。

你是觉得我不会合成吗?合过了不行才问的呀!不晓得是不是示波器坏了,集显电感没波。你们没注意这个问题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改好可用的,论坛就有,懒,就不折腾了

ME坏了呢?怎么去改?我用原机合成过了

网友:
还是刷BIOS吧,论坛上找找有没有改好的BIOS

网友:
把原机bios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ME坏了呢?怎么去改?我用原机合成过了

那我给你改一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迅维上普通的BGA 长方形的就OK了

做的时候不会变形吗这种风嘴

网友:
                     看样子这个U不好换啊。

网友:
改个me 看一下,淘宝买一个还快点

网友:
换U成本高风险高 一般直接换板了。。。。。。。。。。。。。。。。。。

网友H:
我正修这款,换了81381后电压出来了,0.7v,屏幕闪一下有反应,无Logo,下一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正修这款,换了81381后电压出来了,0.7v,屏幕闪一下有反应,无Logo,下一步刷bios

别刷了,CPU坏了!!!!!!!!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黑胶吗 ? 这种黑胶难取啊。。

网友:
这换CPU要多少钱啊,感觉没价值

网友:
感觉还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