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挑内存???

楼主(2018-11-06):
机器送来说通电报警,“滴,嘀嘀嘀,嘀嘀嘀,滴”这样的报警音。不上内存也是这样的报警音。于是换上我试机用的1G内存亮机了,找根新的2G内存还是报警不亮,后来发现只要是1G的内存插上就亮,2G以上的就是不亮。刷过BIOS没解决。碰见过这问题吗?原机出厂就是2G内存

补充内容 (2018-12-7 15:12):
最后换板了!!!

网友A:
要上低电压版的内存,标压版的不亮机的

网友:
我都试过了。几种都试过了!拿一条跟原机内存一摸一样的都不亮。主要是原机内存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好的!

网友B:
查内存供电波型,上了2GB后估计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供电波型,上了2GB后估计不稳定了

没有波波器啊!

网友B:
找个同行借了测下,十有八九是这问题,因为你已排除了BIOS问题,硬件问题也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同行借了测下,十有八九是这问题,因为你已排除了BIOS问题,硬件问题也排除了。

嗯,你说的有道理!明天搞一下!找到问题回复你

网友:
看看内存的供电,时钟,数据,SPD,基准电压,有时候这些条件不正常会出现这种奇葩的问题

网友:
还是觉得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发现这个0.75V,只有0.24V,查到PU4604的6脚是短路状态,追查到C1411,C1412发现电容脚黑,扣掉后0.75V出来了!但这下插什么内存都不亮机了!也不报警了。

网友:
应该不挑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上低电压版的内存,标压版的不亮机的

E420是老款本子哪来的低电压版本,人家1G的能亮机,1G的条子有低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20是老款本子哪来的低电压版本,人家1G的能亮机,1G的条子有低电压的吗

自从把0.75V内存辅助供电搞出来后,插什么内存都不亮了,电流0.9,1.1,0.8,1.2,1.3,按理说应该是跑码过内存了,可就是不亮机,也不报警!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内存条件查一下。。

网友:
原来已经修出来了。刚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