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rev3.6,外接正常,内屏无显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8-11-06):
补两条线,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断线,目测根本发现不了,

网友:
怀疑通病,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

网友:
维修一定要看和摸...........

网友A:
看显存边上的电容和焊点有点发黑,应该是进过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显存边上的电容和焊点有点发黑,应该是进过液吧

工作环境不好,并且腐蚀那个位置的键盘下面有三n胶带粘着,类似于联想b460那款机。你懂的

网友:
这线也太细了吧,还得用显微镜,我靠

网友:
有个显微镜可以发现这么细小的断线,挺方便的!

网友:
这机子特别爱进水,键盘完全不防一点点水,只要一进水,主板就会满满的洗个澡。

网友:
看来还得置个显微镜啦

网友:
下次观察主板还得用显微镜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换了也不好,应该是通病

网友:
碰到个有报CPU坏的让我看看............

网友B:
是 不是背光 和3V供电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不是背光 和3V供电断线了!!!!!!!!!!!!!!!!!!!!!!!!!!!!!!!!!!!!

不是,是1121的复位脚和9脚

网友:
发黑一般是进液氧化了,能用到显微镜来修板,确实是大神!

网友(2018-12-10):
太简单了,让人看了云里雾里,能讲出次两根线作用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