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286CRAC_QFN20_3X3芯片检测步骤

楼主(2018-11-06):
SY8286CRAC_QFN20_3X3芯片检测步骤
1、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2)、(3)、(4)、(5)、(11)脚VIN是否为+19 V
2、检查芯片基准电压是否正常:(15)LDO是否有5V左右电压;(否则坏,当然要注意该脚滤波电容漏电)
3、检查芯片开启信号是否正常:(12)EN是否为3.2V电压;(若为0V则检查EC待机条件,若EC损坏,则此时断开EC,将3V芯片的1217脚相连,只要后级电路正常就应该有3V5V电压输出。)
4、用示波器检查61920脚是否有持续的震荡脉冲输出(峰峰值大约为20~25v
5、检查与6脚相连的大电感后端是否有5V电压输出,否则查负反馈(13)脚和自举电压端子(1)脚以及管脚上所接的元件。
6、(9)为芯片电源好信号输出端子,当芯片正常工作时产生幅值为3.3V+5V_PWRGD信号

分立5V芯片分析(20)脚.doc

网友: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