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 R,G,B对地值不一致

楼主(2018-11-06):
客户送修一个V星H55主板,能上电,也走字,就是显示屏显示绿灯,但屏不亮。 外接显卡没问题。量R G B 对地值不一致。 R对地只有66,其它正常。 拆掉R G B 对地电阻,发现R对地还是偏小60多。 但是正常情况R偏小,应该是偏色才对,搞不是明白这个怎么会完全没显示。
显卡

网友:
这板子要想修的话,意义不大,修好也就是个集成显卡,还不如换个独立显卡呢

网友:
开个点位图修吧、、、、、要不刷个 BIOS看看

网友:
按地的滤波电容拆掉试下

网友:
有没有防静电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