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不跑马 无CPU复位维修

楼主(2018-11-06):
华硕P8H61-M LX3 REV;1.00 上电就是00代码 没有掉电情况,简单测量供电全部正常,VPMPWRGD,PWROK正常,时钟也正常,内存238 118也正常,PCIEX16 A11脚也正常3.3V,A11有复位3.3V后就到CPU复位这一步,去测量CPU复位,发现问题。

这里可以清楚的看见,点位图显示CPU复位链接3个零件,2个电阻装了,另外一个没有测量,测量电阻进CPU里面的一端0.56V不正常,CPU复位正常是1V左右。

这里可以看到这2个装着的电阻是用来分压得到CPU复位需要的1V,我们刚才测量了是0.5V不对,测量电阻上端1.7V明显不对,拆点上啦电阻测量上端还是1.7V,把电阻再装回去,跟着这个S_PLTRST#信号1.7V追肯定有肉吃。

可以看到S_PLTRST#信号来到了3个地方,一个网卡,一个IO,一个桥,旁边那小黄点都是不装的零件,S_PLTRST#信号1.7V莫非就是这3个零件有问题,根据经验S_PLTRST#3.3V是南桥发出来控制CPU上面2个电阻分压得到1V左右,S_PLTRST#测量到有1.7V证明桥已经正常发出信号,是给元件拉低到1.7V的或本身真的有问题,那现在只有网卡和IO了,我选择拆网卡先,因为拆网卡主板还可以正常开机,拆IO的话,主板开机都开不了。

上电跑马一直亮机,再找一个好的网卡,把刚刚那个拆下来的装回去,收钱。

网友A:
有时这个细节忽...网卡...现在H61 80元一片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这个细节忽...网卡...现在H61 80元一片坏板

我这边85一张坏的维修板 技嘉华硕的

网友:
报费H61不能修

网友:
现在h61 的主板老值钱额,呵呵 。

网友B:
这机器这么说是网卡拉低了,不装网卡应该也可以正常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这么说是网卡拉低了,不装网卡应该也可以正常用吧。

可以正常开机 不装网卡 没有网络 这个必须要装回去

网友:
网卡发烫吗?

网友:
原来是网卡把复位拉低了

网友:
楼主步骤详细,技术高超CPU复位时被坏网卡拉低,领教

网友:
網卡會不會發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