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诊断卡

楼主(2018-11-06):
经常修到一体机主板,没有PCI, PCIE槽, 插不了检测卡,修起来麻烦的要死。   诊断卡有用的也就  LAD 0 1 2 3   33M   PLTRST  LFRAME 这几个信号。 不知道有没有诊断卡带线的 ? 自己焊这几个到主板上行不行,有人这么弄过吗?

网友:
工具就是要用着方便 ,如果不方便那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
大哥,这个可以做,我以前见过师傅这么做过,他把那9根线焊到ec的lpc总线上去了,虽然最后没跑码,但是我作为一个小白感觉这样做没错,我就喜欢能看见诊断码的,虽然也不认识几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