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max进水不开机,修机挫折过程

楼主(2018-11-06):
接一台小米max进水机,,两三下拆开,主板正反面图

看到里面有多处腐蚀,给客户报价留机。
  客户走后,用洗板水,把主板给洗漱几遍,烤干,加电不开机,漏电40ma ,仔细观察主板,没多大问题,后来把电源屏蔽盖打开,电源处有腐蚀,估计电源坏,去马爸爸家淘了两个芯片回来,值锡安装好后,加电,电流到80ma就归零,再也开不了,怀疑没装好,又搞了一次电源ic,加电开机还是老样,突然想起这个要电池才能开机,扣电池没反应,电池坏,又买电池回来,进系统了,心情大好,嘴里哼着小曲儿,突然心情不好了,划不动,。
这时又给客户打电话说触摸屏坏了,显示也不正常要换屏了,交涉了一会儿客户答应我报价,转过头我有把主板触摸接口看了一遍没多大问题,拿了一总成回来试还是不不触摸,,于是上论坛找图纸,还好论坛给力,找到了,测量了条件,1.8v跟2.8v都没有出来,于是拆芯片短接看看如图

开机能触摸,大喜,这时又唱起小曲儿装机,原屏幕进水触摸屏也坏,直接换新屏幕,搞定。

狗七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这机还有人修 我们这里超过150就没人修了啊

网友:
我们这也是个坎,超过150不一定修

网友:
修不修,在你会不会忽悠客户

网友:
图纸是迅维论坛下载的吗?

网友:
国产机就怕没有图纸

网友A:
去哪找的图纸   告诉一下呗谢谢

网友:
为什么此机器需要电池开机才正常,电流表就不行

网友B:
小米,华为,除非高端手机,正常百十块钱的差不多都可以修,超过这个价格,客户一般不会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华为,除非高端手机,正常百十块钱的差不多都可以修,超过这个价格,客户一般不会接受

那也不一定,如果里面有重要的数据呢

网友:
价格好了就不修了,国产机就没几个师傅想修

网友:
小米好多都是要装电池的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A:
去哪找的图纸   告诉一下呗谢谢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html
去这里下载,有大量的的维修图纸。持续关注我们迅维网动态,维修道路不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