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A V1.0 风扇转一下就停 维修 供新手参考

楼主(2018-11-06):
精英H61H2-A  V1.0  主板发神经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  然后再转  死循环。 诊断卡 00 不走。
修了好久,找不到原因。几乎放弃
++++++++++++++分析过程+++++++++++++++
转一下就停,就是掉电保护,那就查掉电。
万用表 测绿线电压,5V-0V 来回循环。
就是开机关机不停嘛。
大概读了几篇贴子,掉电原因,大概以下这么几个:
①ATX主供电电压不合格,或高或低 。这部分由IO电压校测脚负责
②上电时序中,缺某些PG信号。
③缺重要供电 如桥,总线,vcore电压。

先去查IO引脚。IO型号ITE 8728。

96脚  Vin2 :12V检测 通过31.6K和10K串联分压(HM_AGND是接地),
通过计算,正常为10x12v/41.6=2.88V  实测2.9V   ok√
95脚  Vin3: VCC电压检测脚,不知道是3V 还是5V,用蜂鸣档打ATX插孔,与5V相连。
通过计算,正常为10x5v/17.15=2.91V  实测2.93V   ok√
主供电没问题。

下面量重要供电↓↓↓↓↓↓↓↓↓↓↓↓↓↓↓↓↓↓↓↓↓↓↓↓

通过查图纸,我已经把重要供电标注在上面2图中。
主板上还直接预留了简易测量点。

通过实测:电压如下 (因为电压时有时无,数字表来回跳,我只保留最高电压)
DIMM(内存供电)1.5V
Vcore: 1.14V   。但这个不稳定,有时完全没有,有时有。神经病一样。
PCH(桥供电)1.04V
CPU_VTT(总线供电):1.06V  注:这主板总线供电比较豪华,采用了PWM芯片+2个场馆。
Axg(核显供电):0V  注:H61的主板,核显供电是在跑码以后才产生的,此处无电压正常,不用理会。

发现一个问题:cpu电压是神经错乱的,有时有,有事没。有的时候,风扇会一直转,但是也不跑码。
供电芯片 UP1625,EN脚为第5脚,来源于总线供电 VTT,实测1.05V,高电平 OK。供电,自举脚均正常。
手里暂时没有这种芯片代还,先不管它。

再去查PG信号。查PG,就涉及到上电时序。这里不得不提,精英的图纸,确实好。
上电时序,罗列的清清楚楚。不像MSI或者技嘉图纸,总是缺那么几张。上电时序图老是删掉。

先查ATX电源的PG,直接送至IO的19脚。(注此上电时序图中  IO的引脚标注都是错的,具体以图纸为准)
万用表测得有5V 电压,没问题。然后IO发一个PG给桥,这个信号可以从IO很多脚发过去,我也搞不清楚是哪个脚,
先不管,直接看下一步,桥接连发2个PG给cpu,一个是内存PG,一个是cpuPG,之后,cpu才会发出VID组合,给电源管理芯片。
看到这里,我也傻眼了,cpu也参与了vore的上电。这2个PG,图纸上均可以找到测量点,不再赘述。经测均正常。
至此发现H61 Vcore电压的产生,是非常曲折的。不是给个EN信号,就傻瓜式的出来电压的!
vidsout用示波器测,一堆乱七八糟的波形,也不知道正不正常。
再去论坛读帖子,发现,更复杂了,BIOS竟然也参与了VCORE的产生,是cpu发一个片选信号,然后从bios里面把VID信号读出来,
再送给电源管理芯片。这是一个精确的电压。之前那个叫预设电压,是个大概的电压!
搞得这么复杂!那就接着去检查BIOS。

这是电路图,当测到第7脚时,发现一个问题,7脚电压为1.02V。

他是3Vsb电压 ,通过一个R276(阻值1K)直接上拉过去的,正常应该还是接近3V。
这个脚为暂停脚,貌似电压低时,就暂停了,就不读了,BIOS就暂停了。
那应该就是电阻失效了呗。拆下来量了一下,发现没问题。怀疑BIOS本体有瑕疵。
就把rom芯片吹掉,上电直接量7脚焊盘,3.12V,正常。
MIX的25系列存储器。技嘉的板子不是有2个bios,那副BIOS也没啥球用,拆了挪到这里。

上编程器刷BIOS,风枪换上去,OK,亮机。

维修结束。
总结:H61时序,还是蛮复杂的。很多书上,写的太简要。好多图纸,包括华硕 技嘉,也不标清楚。
要想弄清H61真正的时序,还非得搞一张精英的图纸,好好研究。

网友A:
楼主精神可嘉,修机用了多久了...

网友:
前前后后,修了20天。全板跑线跑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精神可嘉,修机用了多久了...

新手。以前没搞过这玩意。主板坏都是换。这是开始自学的电子维修。速度很慢,希望前辈们多指导。

网友:
修一片主板20天,要被老板炒鱿鱼了

网友:
交换主副BIOS难道不是第一步吗?

网友:
对新手是很好参考的作用。谢谢分享

网友:
大师的精髓可嘉,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修好牛的,这板子要是我就先刷两个BIOS后说,量量电压什么的,不行话就不搞了以我的技术也搞不好了

网友B:
分析的很教程,结果很意外。
不过如果一开始就先三板斧,就不会有此文,还是有学习的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教程,结果很意外。
不过如果一开始就先三板斧,就不会有此文,还是有学习的意义的。

新手 修东西还比较笨,一步一步安时序往下搞的。下次就有经验了,也开始耍三板斧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很不容易啊,加分支持

网友:
用心了,大神

网友:
订正一个对H61时序的重大误解  关于Vcore的产生。我忽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条件:时钟!!
尽管H61时钟已经集成在桥里面,但还是要发出的!这2天通过大量读贴,发现BIOS参与启动,传出的并不是cpu的电压值,而是时钟值!是桥内部,有一个ME模块,在第14步,要先从BIOS芯片中读一个时钟值,然后桥时钟开始发出!
这是Vcore产生的一个前提。看图纸就会知道,cpu发给PWM芯片的VID组合,跟以前不一样,它只有一根线,VIDSOUT,以前的主板,都是好几根并行线。单根线传数据,只能是串行信号。串行信号的分解和收发,必须有时钟基准!所以,时钟出来以后,cpu才会发出VID给PWM芯片!我上面的帖子,有误。希望新手不要被误导。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啊,讲解细致又不拖泥带水,楼主的发帖风格学习

网友C:
精英的板子已经这么人性化了吗,测试点全部放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英的板子已经这么人性化了吗,测试点全部放到一块

以前比较讨厌精英的主板,感觉就是个二线垃圾。
现在开始修板子了,我对精英是肃然起了敬。
别的不说,就图纸这块,精英基本都可以找到。
而且时序标的清清楚楚,不偷工减料。
我学跑线和时序,都是先找块精英的板子练手。

网友(2018-12-06):
学习楼主的帖子对菜鸟帮助非常大,看了楼主之前回复我精英h61h2-m12 v1bios的帖子看来我也要看看家里那个技嘉ga770 bios芯片是不是4m的不行就淘宝。只是现在最郁闷的是华邦w25q32芯片编辑器刷写校验都正常怎么就点不亮主板,,,,,,迷啊,奇葩的h61

网友:
搞得我一直怀疑精英m2和m17bios刷多了主板坏了或者拆bios芯片把主板拆坏了,,,,,,看了还是先换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