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2015D不能正反打印连续卡纸维修

楼主(2018-11-06):
撬开打印机右侧盖板。
找到如图中进纸电磁铁。
买一块洗碗用的海绵,
用它来更换原来的海绵。
注意海绵厚度。
笔者选用502粘贴海绵。
更换好后试机,一切正常。
可以双面打印,亦可单面打印。
至此,2015d的维修结束。

网友A:
这机器怎么和三星的M3325ND这么像呢,

网友:
这种基础的就别发了,

网友:
我都用3M双面胶,机子比较老了

网友:
把后面的弹簧调紧一点,也可达同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怎么和三星的M3325ND这么像呢,

说的对·~我也发现,都是些破机子,耗材贵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