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90 掉电

楼主(2018-11-06):
联想M490 插电待机0.018 马上掉到0.002不触发,请教各位师傅指点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您要说下检查哪些,按照时序修。

网友:
还掉电下来,要么就是缺电压,要么就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估计待机电路不正常!

网友:
触发瞬间有3V 5V ,插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

网友:
待机芯片换过,BIOS刷过,电压对地阻值都量过没有短路,谢谢指点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待机都会掉的话,查查待机有没有短路,还有如果掉到0.002估计连保护隔离都过不去了吧

网友:
牛,技术高超,这上家厉害了,那么线的线为什么不烫呢,大电流应该烧断了吧!

网友:
触发到0.018,瞬间3V 5V 都有出来,1.05V对地阻值只有4欧,这个正常吗?请教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