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砸坏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11-06):
机型
      6s
故障
塔吊下来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后壳砸出一个大洞,加电900多ma漏电不开机,拆开屏蔽贴纸变形,震动U3800碎了,上方2个电容掉了,加电非常烫。见图1

拆掉U3800震动ic后加电变成40多ma,处理干净焊盘看不出异常。打值发现A1脚400多,正常应该无值的。肉眼看不出异常,拆掉相连的所有电容还是有值。放显微镜下看出A1脚有非常轻微的烧糊痕迹。用刀子挑开A1脚再测量还有阻值,再慢慢刮开下面有点变形的绝缘层,阻值正常了。相关图片见图3

处理好焊盘,补上掉了的电容后换上U3800震动IC,开机测试震动有了。但是指南针不能用。指南针在u3800背面,很有可能也虚了或者掉点了。拆开发现掉了4个点。处理好后焊回陀螺仪后测试正常了。见图4

测试机器一切正常,放了2天后发给客户,但是到客户手里就发现无服务,爱思刷机报错-1.什么鬼,只好发过来。

发过来一看是恢复模式,刷机直接过了,测试信号也有,一切正常,奇怪了,肯定还是哪里有接触不良。一时也没有头绪,放卡待机试试吧。到下午下班的时候无服务了,再重启什么的都没用了。*#06#不出串号,设置里面ICCID,MEID,IMEI,都没有了。机子反应有点慢。还原后还是慢,系统自带软件提示正在等待,点击提示载入中,,,但一直卡着很久都不出来。用爱思下软件提示正在等待,点击后提示载入中,,,很久都下载不下来,偶尔能下载。机子反应比有基带的机子慢。

想着基带几路S电的电感容易虚,看也看不出异常。测试基带几路S供电一个都没有,吹一遍再说-------没用。
基带U,基带电源也比较近,拆下来没发现掉点,底脚阻值也正常,装回去还是一样。如法炮制换了基带电源,射频都一样。
没思路放了几天,再想想L3605_RF这个比较近,会不会掉点,拆开一看果然,换掉它后再开机,供电出来了,信号有了。这货,,,,,外观好的很,加焊推它也能归位。这路供电是PP_1V0_SMPS5。见图5

开机测试,一切OK

维修总结:
1,这种砸过的机子要仔细仔细仔细检查砸到的位置
2,貌似6S没基带也能激活,但是这个需要再确认。没基带的机子反应会比正,常机子慢,但是不到卡的程度。系统自带软件和爱思,appstore下载的软件会出现一直载入中,,很久都没有动静,偶尔能正常载入
3,基带S5供电PP_1V0_SMPS5出问题后后面的所有供电都没有
4,显微镜很重要,仔细在显微镜下观察很重要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一枚,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很感谢

网友:
心思真的周密,换一般人早放弃了.厉害!!

网友:
后盖摔出洞也能修好?厉害了,塔吊摔下屏幕没摔啊?

网友:
基本功扎实,加上维修精神,什么样的机子都能斩下马,赞。

网友:
楼主够细心啊,*#06#无服务我估计干基带电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