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340一体机

楼主(2018-11-07):
最近天天忙着修手机,电脑修的比较少了,主角DELL-3340一体机

IPPLP-RH/TH修过的朋友应该知道无图纸无点位,论坛案例大多是求助的。

打了下值几路供电没明显短路,上电1225C发热,测量发现5V LDO短路,这路供电电流小,
走线较细不敢烧,跑线发现到网卡

拆掉网卡不短路了,还是不出3/5V待机,换掉1225C再上电,
电源卡喀卡喀响并闪灯开始保护,保护肯定有过流,发现二级3v短路,烧了下桥发热,取下3v转换管先不管它,上电还是保护,
电源给待机接口也是12V供电,直接可调电源调到12V慢慢加电流。

发现EC发热

联想到网卡坏和前几天下雨,这机器肯定是被雷击的。

换了桥和EC测试开机正常

这台电脑9月底修好的,一直没时间发贴

网友:
这板子还挺贵的,机子都卖不出一块板子的钱。

网友:
修过一样的机器,连毛病都一样!网卡,桥,EC。

网友:
能收客户多少大洋

网友:
在夏天一般打雷下雨主板坏的最多的就是网卡被击穿了南桥也坏了不上电,把这两个一起换了就好了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板子的

网友:
换的芯片组、 、?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一下就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网友:
楼主修这台机器不容易啊,价格应该收高一些

网友:
这个板子被雷击后坏的不少,一般都是只烧网卡,如果开机状态是会烧EC和桥

网友A:
一体机,花这么大力气修,有时也收不了多少钱,钱多一点用户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芯片组、 、?                                                                                    ...

,zx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花这么大力气修,有时也收不了多少钱,钱多一点用户就不修了,,

这机器是朋友让帮忙修的,所有物料都是他买的,修好请我吃的饭!:liuhan:

网友:
一体机要花好大力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