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8-11-07):
公共点电压电压12V-4.5V-11V来回变,风扇一会转一下一会转一下,不显示反复掉电重启,有哪位大神修过,指导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了   按上电时序查呗

网友:
跳过隔离保护烧一烧会有惊喜的

网友A:
他反复重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板子电路绕一大圈才开启公共点  有可能是芯片条件不足才会12V上下掉电    也有可能 后极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反复重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板子电路绕一大圈才开启公共点  有可能是芯片条件不足才会12V上下掉电     ...

是的,查了外围都是没有问题,

网友:
烧了,是前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