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47台式主板维修,第一次维修好PG信号

楼主(2018-11-07):
主板型号:CIZ75M VER:1.0(MS-7747)
故障现象:有PCI复位不跑码,风扇持续转不停(这是刚开始看到的第一印象)
1.首先这是个联想品牌机的主板,头大,然后触发看到的现象就是有PCI复位不跑码,一般我看到有PCI复位的主板,还装在机箱里,那首先就是认为内存、显卡、CPU接触不良,于是左一遍右一遍的插拔内存显卡CPU,橡皮擦擦金手指,牙刷刷刷插槽,换个CPU,半天之后没见起色,又换个电源,还是没效果。

2.没办法了,下一步,一般品牌机的bios程序也是容易损坏的,看了半天看到额板号,查论坛,下载bios,结果第一个下载的bios是8M的,而我这个主板是4M的,坑啊,于是再查论坛发现这个板号貌似有两种bios,一种8M一种4M,于是没办法,大面积撒网,把能下载的bios都下载了,大概有3个4M的,嗯还是有收获的,一个一个刷,哪个都没亮,刷bios看来是不行了。

在论坛搜这个板号是没看到几个帖子,给的bios也是一行字,解释太少了,也没看见什么图片,所以我把主板的型号图片都拍下来了,顺便再说下我修的这块主板bios程序是4M的,4M的,4M的。板号以及机箱型号请看图片如下:

找bios的时候看到有一份坛友在回复里给的图纸,很高兴,哈哈哈,有图纸好(在黑暗中看到了指路明灯)。

3.还是惯有思想,既然有pci复位了,而且风扇也没有时转时停,感觉供电都出来了,所以测都没测,脑袋中还没记住时序,打开我的时序框图图片

每次找时序我就打开图片看看,记不住,反而感觉这个框图更直观,于是对着图纸搜索PWROK和APWROK,因为没有点位图,找到对应的信号电阻后就去主板上慢慢找丝印,查到这两个信号正常3.3V。根据我的框图,下一步读bios了,于是我又去纠结了一阵bios,用示波器抓抓波,看到波形有电压跳变,我也记不清正常的bios波形,有电压跳变我就当做bios已经读完了。于是查DRAMPWROK和PROCPWRGD,DRAMPWROK查的R190电阻:电压是1.05V,PROCPWRGD查的R76电阻的一端:0.99V。以前没怎么注意过PG信号,刚开始测得R190是1.05V感觉这是正常的电压,而R76的0.99V是低了0.06V,于是飞跟线把这俩电阻连到一块,希望两个电压都变成1.05V,结果没效果,有没有线电压都一样,我无语,再把线拆了。至此思路没了。下图是R190和R76电阻的图片

4.不服啊,难道没PG我就修不了啦?绝对不服啊,没办法,大海捞针,看看板上的元件哪里可疑就对着图纸查下电路,一般没PG都是和小芝麻管有关,重点关注这,而且这个是V星代工的主板,稍稍仔细看就看见一堆的5、6脚小芯片,看到这么多小芯片也是让我头皮发麻。终于让我发现一个3脚小mos管电压有问题,哈哈哈,如下图

有焊接痕迹的就是Q59,直接被我拆了,看图纸电路,拆了不影响电路输出电压,一般这种PG的小管看论坛都是直接拆了,于是我也拆了,于是回头去看那两个电压,R190电阻的电压从1.05V变成了1.5V了,查图纸也确实是由VCC_DDR负责上拉,就是内存主供电,那无疑就是正常了,然后R76的电压还是0.99V无变化,然后我又去查下CPU复位的电阻,CPU复位的电阻如下图,CPU复位电压正常,而R76电压是由CPU_VTT的1.05V上拉,稍小一点应该没关系,于是感觉主板正常了。

5.触发看看是否能点亮,主板跑码了,挡代码15,记不清挡代码15是哪里问题了,又把BIOS程序刷了一遍,刷到第二个一连串跑码亮机。哈哈,这时候心情超级好。拍了张亮机照如下图,证明我于底部提供的BIOS是好的,呵呵。

6.并没有结束,我以为这时候已经结束了,没想到路还长。既然亮机 了就装回机箱吧,装好机箱按开关进顾客系统然后进系统过程中蓝屏,如下图

这个顾客拿来机箱的时候就是加急的,我自然以为系统有重要文件和软件,可能不能重装系统,于是百度一下6B代码,终于查到一个方法,替换系统文件,于是不蓝屏了,进到系统,结果里边是游戏游戏和游戏直播,想不到这还用急,哼!哼!哼!
放了一会儿,又蓝屏了,如下图

当然这个蓝屏代码是D1,这时候不用看蓝屏代码了,呵呵,我强制关机,再开机黑屏,我奇怪了,在外边的时候没这样啊,换内存试了下没用,换CPU,嗨,好了,不过我还是高兴的太早了,过了5分钟吧,又黑屏了,看来也不是CPU的问题了,第一次修了PG信号我很不想说板还是有问题,没办法,拆机,拿出主板,又能点亮了,放了一会没事,又装回机箱,然后又黑屏了,那就怀疑机箱的外设问题,把能拔掉的东西都拔掉了,没用,亮一会就会灭或者重启。
7.没办法,再拆,拆出来,触发,我去,有复位不跑码,真是

8.再次触发,反复多回,然后出现问题,我触发一次,诊断卡给我卡一个代码,9A什么的,触发了7、8回,每次挡代码都不同,这个时候我只查了第一个9A代码含义,轩辕思天在一个贴吧里说是挡外设来着,后来我看一会一变就没查了,然后继续有了新情况,出现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这个情况我又有思路了,那就是供电有问题,随便戳一个供电,0.65V,我去,这个电压不对啊,哈哈哈,查图纸,这是VCCSA供电,电路图写的在0.95v左右,于是前前后后换了R337和R338电阻

终于在我写这篇帖子的2个小时还没有出现异常情况,这是我第一次修好PG信号造成的主板不亮机
这个主板陪了我一整个白天
2018.11.9 这个主板在我换了vccsa调节电阻后仍然不稳定,测试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是vccsa供电芯片工作不稳定,于是换掉了芯片,然后测试两个半天,主板很稳定,再不会掉电了,圆满结束

ms-7747 .rar

BIOS,淘宝买的,亮机,我最后用的这个BIOS

MS-7747 VER0C.PDF

一个帖子坛友回复里的图纸

CIZ75M VER1.0(MS-7747).rar

BIOS,论坛下载的,好像集显供电电压不出,有一路CPU供电有电压无脉冲

网友A:
你的Q59不是开启cpuvtt的吗?怎么变成pg啦,那就是vtt供电不正常嘛,你的SA也是电压呀?怎么都变pg去啦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思路有点不清楚,按时序修没毛病!

网友C:
台板最恶心的就是灰尘太多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和研究中

网友D:
修好就好,台板我只会换电容

网友:
修的没毛病。很好。上电时序我也记不住,都是维修时现查现搜。我感觉维修考察的一种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一种品质:坚持不懈的品质。就这两样。不包括记忆力。

网友E:
图纸 和BIOS  给我来一份啊

网友F:
说了很多我闷逼了!!!明明是供电    PG电路一点都没修    这么到哪一步了     不过这技术也算是可以了  给你点个赞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Q59不是开启cpuvtt的吗?怎么变成pg啦,那就是vtt供电不正常嘛,你的SA也是电压呀?怎么都变pg去啦

Q59的电压不正常,造成了后边的pg信号电压跟着不正常,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们的时序只是粗略的,至少不会有维修指南详细。如果:Q59是第5步,pg信号是第六步,只有第五部正常了,第六步才会正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 和BIOS  给我来一份啊

好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了很多我闷逼了!!!明明是供电    PG电路一点都没修    这么到哪一步了     不过这技术也算是可以了   ...

写多了,你没细看,刚开始是PG信号维修,后来主板又出了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就好,台板我只会换电容

你是不是想说液晶你只会换电容,台板换电容的话可能性太小了,很少有台板换电容的,液晶到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板最恶心的就是灰尘太多

是啊,灰尘多要清灰,清了灰,还怕有腐蚀的问题,还怕没图纸,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思路有点不清楚,按时序修没毛病!

我一度去怀疑CPU坏了,结果单独测试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的思路有点不清楚,按时序修没毛病!

发这个帖子也是为了以后修到这个板子的人要查论坛还会看到我的经验,这个板子没什么帖子,我丰富一下,也没个确定亮机的bios,我上传一份,如果不修这块板子自然感觉很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修这块板子的人,遇到相同或者类似的问题看这个帖子的话就不会觉得太萌,对于有一定水平的人自然这帖子是我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是小白一些的就会觉得帖子还不够详细,因为一些细节还是没有说太清楚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Q59的电压不正常,造成了后边的pg信号电压跟着不正常,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们的时序只是粗略的,至少不会有 ...

你这个就是供电问题呀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过你这个问题,后来也返修了,一次终于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 和BIOS  给我来一份啊

小姐姐你下载就好了,几个下载分嘛,多看看帖子回下帖子就好啦

网友:
这细心程度,佩服得很。时序也分析的清楚明了。

网友H:
楼主查的很细,但思路有点乱,。。。。

网友:
遇到过。联想的也是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查的很细,但思路有点乱,。。。。

高手,简单的描述是这样的:
1:无PG,拆掉一个小3脚芝麻管,PG修复
2:vccsa供电不正常,换小电阻 ,修复
3:主板vccsa供电不稳定,正在测试中,怀疑那个供电的小6脚芯片不稳定,V星的就是麻烦
你看这么说应该不混乱了

网友(2018-12-21):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种,不过是不支持6系以后的显卡,不知道刷这个bios能不能支持

网友:
能把维修结果讲得如此详细,让人看了一目了然,爽心悦目,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