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V1PA 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8-11-07):
请教大神,因为已经损坏,三脚之间都有数值,无法判断,淘宝百度都没结果,看看谁遇见过哦

网友A:
在废板上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废板上拆吧!!

什么都不知道,拆哪个~~~~......

网友B:
只能是自己分析了,看它有在什么位置,什么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自己分析了,看它有在什么位置,什么电路上,,,,

胜利万用表,电流进来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