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开机慢的问题

楼主(2018-11-07):
客户拿过来是开机一分多钟才可以亮机,想到应该是BIOS的问题   ,拆开机器一看没有修过的   ,就下了好几个BIOS试了一下  还是慢  就在某宝买了一个刷上去可以了     可是一关机在开就变成好几分钟才可以开机了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l换个硬盘装上再开机试试

网友:
最后你说的是亮机慢还是开机进系统慢

网友:
亮机慢的话,肯定是bios问题了

网友A:
我搞过一台DELL的,刷一次BIOS能亮几次机,最后换了个南桥好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一台DELL的,刷一次BIOS能亮几次机,最后换了个南桥好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换个固态盘,安装个系统试试,要是正常,那硬盘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B:
亮機慢和進系統慢也真的要說清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機慢和進系統慢也真的要說清楚  .

是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一台DELL的,刷一次BIOS能亮几次机,最后换了个南桥好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我去这个桥是和CPU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