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发黑

楼主(2018-11-07):
淘宝买的烙铁头  老是发黑  温度已经调得很低了  250度  还是发黑    蛋疼

网友A:
没听说过金鸡焊锡膏么可以试试  弱酸性 烙铁头一直光亮如新
买左侧那种普通型的,我一直用这种。弱酸性。烙铁往里面一放,闪闪发光。
不贵。3块钱一瓶

网友:
谢谢大师的精练,准备买一个试试。

网友:
长期保持诺铁头上镀一层锡,不要长期高温,不要用劣质焊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金鸡焊锡膏么可以试试  弱酸性 烙铁头一直光亮如新
买左侧那种普通型的,我一直用这种。弱酸性 ...

谢谢分享买一瓶试试

网友:
我都是用松香  不用焊膏

网友:
松香的助焊性比较差,焊锡膏又不贵,3块钱一大罐,其实算算比松香便宜。我用过很多焊锡膏,去除烙铁氧化层,发现就金鸡的好用

网友:
我基本上全部
用80元一桶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