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4L 板号X555LP REV1.1 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8-11-07):
江西赣州 盛祥科技
迅维快修连锁店

华硕X554L  板号X555LP  REV1.1 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

配置:板载单CPU I3-5010U  4GB板载内存

正常能开机显示的电流是:0.5A-0.6左右
不过内存的现像是0.45A电流不动。

原机的PCBID设置(只使用板载内存的状态):

PCBID1:有下拉,无上拉,L

PCBID2:有下拉,无上拉,L

PCBID3:有下拉,无上拉,L

PCBID4:有下拉,无上拉,L

全部把现有的下拉,改成上拉,就是屏蔽了板载内存:

装上内存DDR3L 开机有显示

拍照时是屏蔽了板载内存的状态,要单独插内存才有显示

欢迎加分!!

网友:
论坛有点位图, 在点位图可以搜索到PCDID1  PCDID2  PCDID3  PCDID4

网友:
这个真的需要加强下,现在板载的内存多了。不知道有没屏蔽独显的方法?

网友A:
是吧原来的0000改成1111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吧原来的0000改成1111么

把之前的下拉电阻  全换成上拉   之前上拉电阻是没有装料的

网友:
这个论坛有很多

网友:
把之前的下拉电阻  全换成上拉   之前上拉电阻是没有装料的

网友:
这个还没测试过,先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这种方法,更好记忆,,,,,,

网友:
注意  主板X555LD  REV 3.3的版本, 经测试此方法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