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dell 3521 the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楼主(2018-11-07):
版号la-9104 插电池报错 又遇到过得么 bios io都换过怎么一样了

网友:
电源 接口 看看 中间针 。

网友:
电池换过吗?

网友:
这是不识别电池,,,,,,,,

网友:
电池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电池打完总线打下阻值和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插电池报错?你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下?这种情况应该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