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TransMac 制作苹果系统U盘软件

楼主(2018-11-07):
TransMac    制作苹果系统U盘在WINDOWS下

网友A:
这个软件在windows下制作好以后还是找不到引导盘启动不了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在windows下制作好以后还是找不到引导盘启动不了啥问题

首先u盘格式化的时候选格成FTS格式

网友:
没有做好的苹果系统 也没有用

网友:
看上去很吊的样子 有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u盘格式化的时候选格成FTS格式

按照百度教程方法搞的,还是不行,格式成NTFS 还是TFS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这款软件,赶紧下载一波~

网友:
正式DMG的系统没用做好也不引导 需要懒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