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70CLW-R20.1通病

楼主(2018-11-07):
这个算是通病吧,电感旁边的两个电容,换上就好16v220uf。希望有帮助

网友:
很多杂牌机都有这样的板

网友:
是什么故障啊,说来听听啊,不通电还是闪一下黑

网友A:
这电容坏时,鼓包没有,,,,,,,,,

网友:
麻烦说下显示器什么故障时需要换这两个电容

网友B:
什么故障说下啊。。。。。不说也不清楚

网友:
现象是什么,电容表面看上去没问题吧

网友:
需要下个,试试bios要换一个刷的

网友:
刷程序不管用,直接换两个电容就好,这个是灯闪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说下啊。。。。。不说也不清楚

不开机故障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坏时,鼓包没有,,,,,,,,,

不鼓包

网友:
我的是不通电,不知道换电容行不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碰见过不是这个芯片的也是类似问题。用烙铁加热这个电容能开机,冷却了之后就不开机。最后换了它故障解除!

网友(2019-01-14):
楼主太好了,修好一个。

网友:
说下显示器什么故障时需要换这两个电容

网友(2019-03-18):
有时能触发,有时没反应,有时绿灯亮一下就灭,只要能显示一直开机都没问题,就是刚开机触发的时候出的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有需要再来下一个谢

网友(2019-09-04):
感谢,今天遇到了一样的 ,通点0.004然后归零,开机没反应  拆了电容外观正常 换了2个好了

网友(2019-10-29):
这个是通用板子  程序出错了   但是刷上程序 断电一会 再用就又不能用了  研究过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修过的大多数是换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