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号x750dp rev:2.0 不开机之开关的坎坷之路

楼主(2018-11-07):
最近天气渐渐变冷,望大家注意保暖,步入正题 好久没有发过帖子了 ,今天冒个泡,正在用手机刷抖音,来了一个客户,说机器开不开机了,华硕的机器,K550D问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开机,客户叙述说电脑有一点时间,突然要用,但是开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老铁们应该都能猜到,要么fangfang电,要么就是刷一下BIOS,然后就直接给客户报价了,客户同意了,然后就插可调电源看了一下,自动上电,挡在0.9不动了,开始拆机, 拆开机器发现修过各种飞现,给客户讲一下客户说之前清过灰尘但是没有修过,应该是上一家不小心搞出问题修的吧,然后把主板拿下来发现COMS电池是没有的,心里想这机器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不管他先整吧, 先3板斧第一斧插拔一下内存,没用,开始第二斧,因为本身没有COMS, 所以省了这一斧,开始刷Bios,刷完看电流活蹦乱跳的就上去了,来回跳了几下,竟然没亮,心里慌了,VGA外接一下亮了,心里想不会是屏幕坏了吧,但是在这时,隐隐约约在屏幕上看到了BIOS的界面,原来是暗屏, 量了一下条件 就37脚背光调节是0其他都正常D450主板上是没有安装的,这一路上的元器件都没有安装直接到芯片了, 测量芯片37脚为0 当时客户一直在催没办法就想了个捷径 就把D4501和L4503短接了,然后正常显示了,然手开关机了几次没有问题注意这个时候是没有插开关的 直接用万用表开的机,开始装机装好以后按开关没有反应,卧槽,拆机用表划拉一下开机了,难道开关也有问题。测了一下开关没问题啊,装上在测 ,还是不开,在拆,把开关拆下了,是开关排线中间折断了,然后找线 竟然没有了,心里又慌了怎么办,就剩那种一面的  她这个是正反面的,这个时候客户又开始催了,当时就给客户说再等20分钟,没办法开始飞线,就又从主板开关排口飞了两根线出来到开关 然后试了几次正常 ,开始小心翼翼的装机,装好测试正常 ,刚开始都感觉这机器没有那么简单,没想打竟然是真的,问题不大,就是太繁琐,这机器给了不少的惊喜,,,,,,,,这种图大家应该都有就不附带图了啊

网友:
这样飞线,下次拆机麻烦了,一拉就断

网友:
我也个华塑的 还没修好呢 缺个八角芯片 没有卖的

网友:
厉害 每次看见华硕的机器就头疼,图纸没有,点位没有。凭感觉修机器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网友:
                        这问题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