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进水导致CPU无电压

楼主(2018-11-07):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X84H,上电电流跑0.4,客户反映有进水问题,先拆机器,发现无明显水渍,打阻值,发现没有明显对地短路,继续加电量电压,CPU核心供电未产生,因为此机是进水机器,肯定还是会有蛛丝马迹的,一定是检查不到位,然后拿起键盘,顺着进水位置看下去,果然发现问题,在黄色胶带纸下面有两个电容发霉了,果断吹掉,加电电流跑上去了,但是自动掉电,不用说了电容容值不够了,补两颗电容上去,完美亮机。

网友:
楼主修机就是仔细,这样都被 你发 现了,老手才有这么好的手艺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捡钱的机器啊。可以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