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无字符蓝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7):
康佳LED32F2200液晶电视无字符蓝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32F220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无字符蓝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回收站老板拿来台32的康佳,说是刚收的,无图像,通电试机,液晶电视无字符蓝屏。

  根据此现象,开盖直奔逻辑板,测各项电压都有,至于是否正确就不知了。

  刷数据,还是蓝屏,立马请出神器,一波接一波,波涛汹涌,这下愣了,招数用完,判断屏玩完了。

  因为是回收站转过来的,不想再浪费精力和时间了。盖子装好,不过出于好奇,想看看耳朵型号是不是和之前修复的那台机子一样,拆开屏,发现耳朵还真不同,之前那个是8656M,而这个是8656F,点位完全不同。

  刮开检测,缺失VGH电压。找来8656F的点位直接飞线,久违的画面呈现出来,但中间上部有些坏道,不完美。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好不容易把机器修个差不多亮机有图像了,到最后还是屏坏了,其实一开始就是屏坏了吧

网友:
赞一个,手工修屏只能这样了,画面要求低的能用总比丢了强,不过这机的一体板值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