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运行速度慢可以解决吗?

楼主(2018-11-07):
电脑运行速度慢,用工具检测机械硬盘惊呆了,可以解决吗?

网友:
低格,重做引导后装系统,这盘没有明显的坏道,健康状况都是OK 的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换固态……

网友:
硬盘坏很正常  他跟电池一样  用旧了损耗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可以加一块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机械硬盘存数据。

网友:
直接换固态硬盘,现在固态硬盘跌得妈都不认识了

网友:
你们都不问一下,人家的电脑是什么配置,如果是945主板,呵呵,换电脑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