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8-11-07):
华硕 P8H61无复位维修

测供电 时钟都有 ,没有复位 。

查 P_VRMPWRGD 没电压不正常,上拉电压+3V也没有,断线了,飞线修好!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这个板子是通病复位断线的。我之前碰了好多。都是没复位断线的。飞根3.3v的电压过去就好

网友:
请问楼主,p8h61的cpu供电的mos管上被坠落的机箱螺丝短路后不开机,更换MOS管后可以开机,但是点不亮。诊断卡复位灯不亮, 复位针电压1.9v,该检查哪里?刚开始自学,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