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6s 音频ic 大短会导致不开机吗

楼主(2018-11-07):
i6s 音频ic 大短会导致不开机吗
不开机

网友:
没看明白,意思是大短,摘掉后还是不开机吗?

网友:
如果是没取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开机的 ,如果取了不开机 那就说明因为大短 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 导致不开机

网友:
你把音频ic取下来再开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