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 跑马卡9A

楼主(2018-11-07):
GA-B85-HD3 跑马卡9A,刷过BIOS还是一样,加焊桥也是一样,那里问题?

网友:
这个  CPU 通往 南桥信号 看看  遇到几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加油,等大师修好的好消息。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遇到一个同样的故障,卡9A,偶尔还能显示!

网友:
修好了吗,我遇到一个同样的故障,

网友:
查一下集显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 就是核显的问题,可能是核显供电没有出来  可能CPU核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