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D12T不过保护隔离修复

楼主(2018-11-07):
索尼MBX-268这款电脑的保护隔离不过。  电源19V经过电感直接到PQ222的第3脚,当时我测量的是PQ222的第4脚为1.6V,不过这个MOS管,此场管为P沟道场管,所以场管的G极,也就是第1脚必须为14V以下的电压,PQ222才能导通,可测量此脚为19V,所以不导通。那如果PQ222想要导通的话,那首先PQ266B就不能导通,因为这是个复合三级管,这时我测量PQ266B的第2脚B极为0V,不正常,正常为高电平,因为这是PNP类型三极管,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所以PQ266B导通,它如果一导通,那VA+就没法经PR300  PR443这两个电阻分压形成低电平使PQ222导通。。OK,那引起这个问题的有几种原因,第一种是-VAOFF这个信号有问题,第二就是DC/-C有问题,第三,就是这个PQ266A和B的本身问题,经检测第二种已经排除。。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VAOFF必须为高电平PQ266B才能截止,PQ222才能导通,可现在的问题就是-VAOFF为0V低电平,两种原因,一复合三极管坏,二-VAOFF坏。首先我把复合管的2脚3脚用烙铁翘起来,使它不受VAOFF的控制,这时候通电是可以开机了,但是治标不治本,要找出根本原因才能完全解决问题,继续查VAOFF的来源,找到PQ270,直接拆掉通电,还是不过保隔,又找到几个非门组成的电路。然后PQ269拆了还是不行,最终拆了PQ273终于过保护隔离了,通电开机,问题修复

网友A:
这种故障也遇到过,我也是拆掉元件解决的,SONY 的保护做的蛮不错。

网友B:
虽然我都没仔细看帖子,但加分是必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也遇到过,我也是拆掉元件解决的,SONY 的保护做的蛮不错。

是的,索尼的保护做的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都没仔细看帖子,但加分是必须的了

谢谢支持,我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C: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发帖排版需加强一下哈。文字加图片贴合解说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发帖排版需加强一下哈。文字加图片贴合解说就完美了

好的,由于发帖不多,之后会图文结合的

网友:
说是高手。。。。。。。。。。。。。。。。。。。。。。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确实需要好好研究,楼主基础挺扎实的

网友D:
把PD16的1端与VA+相连即可,这个是电路设计的一个老化缺陷。原PD16的1端取自公共点电压,当元件老化后,通电瞬间公共点处不会在通电瞬间形成瞬时19V脉冲涌浪电压,从而就会使PQ270管脚变成5脚低3、2脚高,导致6脚为0,即-VAOFF为低电平,从而使PQ266B饱和导通,PQ222截止。若把PD16的1端与VA+相连,则接入适配器瞬间就会使-VAOFF为高电平,从而使PQ266B截止,PQ222导通。

网友D:
此电路中PU113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当适配器输入电压过高时,其1脚就会输出高电平,使PQ272、PQ273均导通,切断保护管和RTC供电电路

网友:
所以若把PQ273C扯掉,一旦适配器输入电压过高,会损坏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PD16的1端与VA+相连即可,这个是电路设计的一个老化缺陷。原PD16的1端取自公共点电压,当元件老化后,通 ...

666啊,当时也没注意到这方面,多谢指点,下次遇到就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中PU113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当适配器输入电压过高时,其1脚就会输出高电平,使PQ272、PQ273均导通, ...

你的意思是,我这就等于把保护去掉了,如果下次再出故障问题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