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s扩容不开机

楼主(2018-11-07):
好久没来了,主要生意不好,机器修的少,都是些压屏的机器,言归正传客户拿过来,黑屏,上电触发电流100左右,cpu过了应该开始读取硬盘

拆机发现是扩容机,测量硬盘供电正常,更换硬盘无果,直接刷机报错4013,不亮屏,
这时想到u2.果断更换,

更换后直接开机进系统,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没懂为何干u2

网友:
经验丰富,直接快速搞定

网友:
老司机,言简意赅,直接秒杀了,那么U2是做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扩容导致u2爆锡吧?!

网友:
u2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虽然修手机,只是路过,但看楼主的贴子缺少合理性的解释,建议楼主不能这么草率带过。

网友:
上面少字了,是不修手机路过看看。

网友:
客户说在车上充电然后就黑屏了,u2坏很多都是漏电200左右,他这机子没漏电,还能联机,最后想到u2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修手机,只是路过,但看楼主的贴子缺少合理性的解释,建议楼主不能这么草率带过。

客户说在车上充电然后就黑屏了,u2坏很多都是漏电200左右,他这机子没漏电,还能联机,最后想到u2问题

网友:
就是usb管理芯片

网友A:
谢谢,这样一说就能理解了,建议在上面的贴子上改下,就是一个小白都能看懂的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样一说就能理解了,建议在上面的贴子上改下,就是一个小白都能看懂的好贴,

好的,明天修改

网友:
路过,给你点个赞

网友:
努力学习手机业务中…………

网友:
秒杀啊  你做多久了啊。。真厉害

网友B:
触发126毫安应该叫漏电,怎么能理解CPU过了读取硬盘?

网友:
u2导致的定电流 遇到的不是很多  很多是不充电 耗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126毫安应该叫漏电,怎么能理解CPU过了读取硬盘?

板子无任何漏电,正常触发跳变到100多定住哇兄弟

网友:
客户说在车上充电然后就黑屏了。没有客户提示 看电流第一时间想不到u2

网友(2018-12-10):
U2的供电可测试一下是否被拉低,另一个就是测两路总线I2C1,但是能够连机且能刷机很容易忽略此芯片有问题。

网友:
U2容易出问题 都快成通便芯片了 看来U2也要有技术换

网友:
那是把u2吹的出问题了 估计吹得时间长了点

网友:
这个100ma秒杀的一头雾水,直接干u2不就好了,怎么能上手就搞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