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7):
刚到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再说吧(好久没修板子了,就当练手了),拆开后第一步,测公共点对地阻值(个人习惯),然后就笑了,大短路,一般这种机子都挺好修的不是么
话不多说,烧鸡吧,随后用手一摸,完了,凉了大半截,1.5v供电MOS发烫,哦豁,凉凉。。。。。
先换号上下两个mos管,然后裸板上电试试,不短了,开机掉电了,就知道这玩意会麻烦
测得1.5V只有可怜兮兮的0.5V了,想想是不是1.5V后级线路击穿短路了?没办法咯,接着烧吧,果然1.5V的滤波电容击穿了,换上,心想这下该好了吧。
然后这本本告诉我你想的太多了,1.5V不短路了,可是还是只有可怜兮兮的0.5V,唉,找图纸
拆掉PL501,测得供电芯片端对地阻值貌似比后级小很多啊,没办法,小弟有点懒,不想查那么多了,刚好1.8V供电电感就在旁边,直接拉根线接到1.5V后级,接电开机,好了,定芯片吧,刚到迫不及待的焊上,上电正常,目前测试中,大半天过去了,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华硕的电路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电路不好修啊。。。。。。。。。。。

还好吧,这个板子有图纸

网友:
                      这个问题好修

网友:
挺好  后面没烧

网友:
有示波器你查的更爽,不过你的思路不错,赞个

网友:
看了有所启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过你的思路不错,赞个

网友:
好多复制粘贴灌水的啊、、、、、上管击穿大短还烧鸡 ,竟然后级没烧,命大

网友:
楼主这样的维修思路是很值得好好的学习的,现在的维修市场要的就是快速,准确,节约时间!

网友:
上管击穿,害死了多少台电脑啊

网友B:
1.8V搞过去试机不怕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搞过去试机不怕怕吗?

不怕不怕 怕啥呢,才多了0.3而已

网友:
这个机器还算好修有图纸 版号应该是8224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