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电脑一开机就进入bitlocker恢复密钥页面,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8-11-07):
电脑一开机就进入bitlocker恢复密钥页面,无法进入系统以前开机后需要输入开机密码了,现在开机之后就直接进入bitlocker恢复密钥页面
需要数据

网友:
前面遇到过一次,系统崩开机要这玩意,弄过微软账户获取了解锁码结果还是进不去系统,进PE也读取不了不知道怎么提取数据

网友A:
这是你的系统文件被篡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的系统文件被篡改了,

现在需要一个解决方法,需要数据。

网友:
没有密匙就可以直接还给客户了。

网友B:
bitlocker……找小俊老师,这都不是事

网友(2018-12-31):
引用 网友B:
bitlocker……找小俊老师,这都不是事

Bitlocker找俊哥也无解~····

网友A:
当遇到这种bitlocker分区解密失败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惊慌,可以试着用repair-bde这个系统自带的解密工具对磁盘进行解密,当这个工具也无效的时候,在目前情况下,只能依靠赤兔bitlocker恢复工具进行解密了。当然赤兔bitlocker解密工具也不是万能,需要确保bitlocker的密钥文件存在才可以,有密码也不行的哦,一定要有密钥文件存在才可以,因此保存密钥是重中之重,一旦bitlocker加密分区出现问题,密码是无用的,密钥才是最重要的。^_^!~,以上来自CSDN,非本人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遇到这种bitlocker分区解密失败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惊慌,可以试着用repair-bde这个系统自带的解密工 ...

大概的思路懂了……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银子也不会少赚~

新年快乐

网友(2019-02-12):
文件系统加密,不是普通解密能搞定。至少我搞不定

网友:
解决了吗,这是个坑啊,貌似应该无解把

网友:
听说现在出现新的方案了

网友(2019-03-15):
这个问题其实是看系统的,bitlocker是如何安装的,如果是微软系统自带的bitlocker有可能是文件遭到破坏,如果是域用户的bitlocker可能就会是另一种解决方式。点F8,进入后会提示有F1-F8左右的选项,进入那个禁用的选项,一般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