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進水不開機,加電短路,開機短路,開機不亮屏,無信號,不照相,無指紋的維修

楼主(2018-11-07):
1,進水加電打表。wifi電容秒殺
2,開機大電流,電源發燙直接更換,電流正常
3,屏不亮,原來是供電腳FL保險電感腐蝕,短接開機正常
4,無信號,考慮有摔過,直接摘下基帶u1 v1飛線,故障排除
5,順便擴容64g,結果刷機報錯4014,因為沒有把CPU隔熱,風槍370度吹主板時間過長虛焊,重做上蓋刷機通過
6,不照相,測量後攝像頭底腳發現供電3個底腳都是斷線,找到相近的保險電感加熱發現鬆動,拆掉飛線開機發現提示閃光燈溫度過高,重新換了閃光燈ic,屏背光亮了但是不顯示,於是考慮既然閃光燈ic腐蝕壞了,旁邊的顯示電源ic估計也腐蝕了,更換後開機一切正常
7,無指紋,測量指紋座子阻值,發現1.8V,3V兩處供電底腳阻值均斷線,於是按照圖紙找到保險電感,已經腐蝕,拆掉短接。開機依然無法打開添加指紋,仔細觀察屏幕後面蓋板上的指紋排線有腐蝕發黑痕跡,於是更換蓋板和排線,開機一切正常,維修結束

网友A:
虽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坏的不少

网友:
这么牛逼么??点个赞

网友:
320干的事非要370

网友:
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是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多學中文,做個堂堂正正,正宗中國人,對得起祖宗

网友:
厉害,好手工,心好细

网友:
修这样的主板真正厉害了,要是我早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