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 电池无数据

楼主(2018-11-07):
iPhone8 电池无数据iPhone8 电池无数据iPhone8 电池无数据

网友: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常遇到

网友:
U2问题    换个试试    具体什么情况还得你说清点我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一次,短接就好了,扣屏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这个管给扣掉

网友:
没有遇到过,收藏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没遇到过,看来以后拆机要注意点了。8代主板是太垃圾了

网友:
以后遇到8代 扣电池必须要警惕了  这就是个坑 啊!!!

网友:
8代压根没有这个Q2102... 而且你这个图到底是几代的,根本看不懂。7/8? 不是吧。自己对比下图纸。。

网友:
7P碰到4个了.无数据就各种重启,充电不正常.

网友:
可以 对维修 很有帮助  谢谢分享

网友:
短接这两个管,如果不小心会烧掉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