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8-11-07):
联想B505一体机开机没显示,按按钮有滴滴声音,就是不显。
按通病刷BIOS,加热显卡也不行。
突然量了一下电子,换个,OK了

网友:
这种机器是AMD的吗  貌似只有AMD电子没电才会不亮的吧

网友:
AMD的,AMD的,AMD的,AMD的,AMD的,

网友:
原来想换板换显卡了,想不到问题很简单

网友:
主板的开机条件,主板电池,32768,这两个是最最起码的条件吧,估计你没有到迅维学习哦。

网友:
呵呵,细心捡到鱼了。。一般电池耗尽有其他原因吧

网友:
BIOS有时候程序会卡住  放个电会重启下BIOS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我靠 , 这大洋也太便宜了 多余几个

网友:
AMD的,电池没电有的就不开机,,,,,,,,,,

网友:
是的,只有AMD机器才会出现CMOS电池没电开不了机的情况,台式机也是这样

网友:
只有AMD机器才会出现CMOS电池没电开不了机,我碰到过

网友:
AMD机器 的通病  感谢 楼主分享

网友:
通病了,垃圾AMD............................

网友:
AMD的一些板  CMOS电池没电 是上电但不跑码

网友(2018-12-07):
能说下详细的维修过程吗这个如果说的不详细的换容易误导小白的

网友(2019-04-09):
万分感谢楼主,借你吉言,秒杀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