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接电源不触发,接电池触发 无显。

楼主(2018-11-07):
A1534
主板 无进水无修。 之前有时候能开机。大部份不能开机。
现在接电池那里8V 待机正常。也能触发,到0.9几无显。

有没有指导意见啊!

网友:
这要查时序了,这要慢慢一个一个信号来查,最好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人家说无进水无修,查什么进水呀,还时按时序查吧

网友:
直接加焊cpu。

网友:
真的是CPU 问题。加热后立马有反应
显示充电

网友:
不过不一定能用的住。。。。。。。。。

网友:
这种时候基本就是三板斧上场的了,刷BIOS,加焊U,这种小板子,买个料板都要200多,划不来就别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