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D3择电源——倒底是哪里“怪”。

楼主(2018-11-07):
客户拿来时,原机电源紫绿5v正常,短绿能启动,各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能触发开机,把电源换到其它电脑也同样。用我维修用的FSP180-50SLV(20+4)小电源触发开机,且使用正常。建议客户换电源——怪,换新电源不触发。随后,用来装系统的另3台电脑的电源试,全都不触发——按下开机开关,绿5v只是从5v拉低到3.4v。再换成FSP180-50SLV小电源,又能正常的开机,进系统也稳定。怪、怪、怪。这该何解?

补充:我想小电源能正常开机,就把不能触发的电源强开,CPU风扇转,但无CPU供电。

网友:
还是板有问题吧,你按不触发来维修呀

网友:
5V升压和反馈有没问题  多查询下    很有可能后端有短路啦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