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开机后直接显示一分钟内关机

楼主(2018-11-07):
win7开机后直接显示一分钟内关机,我用shutdown -a命令也没用,带网络的安全模式也会重启,无提示!

有没有哪位修复过?

网友:
换系统   你是不是没激活WINDOWS7

网友:
直接装重系统 省事

网友:
不能重装,可这收银系统的服务器

网友:
不好搞  收银系统不稳  没有搞过

网友:
搞好了,是没激活的问题!麻烦大家了,用激活软件激活就好了!

网友:
没激活会引起关机,这还从来没遇到过呢,是真的吗。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第一次碰到,以前是会提示!

网友:
系统问题,无奇不有啊,问题解决了就好,就相当于学到经验了。

网友:
计划任务看看   诡异

网友:
这个没看,激活后就都正常了!我就用激活工具激活,没做别的!

网友:
最新报告,刚我重装了,不行,激活了今天又没序列号了,重新激活也用,只有重装了!

网友:
还是重装快一些  要不调试太麻烦了

网友:
吹牛没的哦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到底解决了吗,这个问题遇到过一次重装系统OK

网友:
激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到底解决了吗,这个问题遇到过一次重装系统OK

最终是重装系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