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85-M PRO 15秒关机 MD有毒

楼主(2018-11-07):
华硕F2A85-M PRO 主板 开机显示15秒关机
修过华硕板这故障都知道故障点住那找
我们先来看图 这板我修时就走弯路了

都怪英文不好  就一直认为15秒关机就是USB过流检测故障

打开点位图一顿猛操作  测量那那都正常  唯一一点 SRN15 4.7K和SRN13 10K 分压该是3.4V 实际测量是3.6V
就把排阻一一换了 还是一样
最后再仔细看开机显示英文并没有USB字样 去翻译一下

结果怎么处理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网友:
分先送上  经验贴 最好还是写清楚 故障点

网友:
这个就是15秒关机,过流或者有usb接口有问题,说明你真正原因没找到

网友:
                             是BIOS坏了吗?

网友:
重新刷BIOS吗,,,,,,,,,,,

网友: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刷BIOS没有好  现在还在吃灰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吧?楼主。你这样写谁知道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按英文提示来看,先进BIOS恢复下出厂默认值试下,不行就刷BIOS解决

网友:
没看明白啊   到底是BIOS的程序问题还是USB的过流问题啊  ?

网友:
。。。我记得15秒 有OC字样的吧 这个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