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TM不触发,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11-07):
GA-B85M-D2V- TM  ver:3.0不触发,不跑码维修

  经测量发现5VSB  3VDUAL,  RTCRST 2.8v   32.768晶振均正常,

DDR_15V=1.5V(正常,8代板不触发之前就有了内存供电)

DDRSDA/SDL=3.3V(正常,8代板不触发之前就有了内存供电)

DDRSPD=0V(正常,没触发开机,这个没电压。)

RSMRST=3.3V(正常)
-PWRBTSW=3.3V---0V---3.3V(正常,按下开机键有跳变电压送达IO)
-PSON=0V(不正常)对地阻值400多欧。正常时5V,与ATX_ pson绿色线5V相连。

测量发现IO  -PSON到ATX 电源PSON断线,只有飞线连接,如图

正面飞线,未加固

正面飞线粘贴加固

背面飞线粘贴加固

      这个飞线 ,象不象正在钓鱼.

      上电开机,触发正常,CPU电压VCORE=1.8V   PCIE_RST  3.3V, REFCLK+/_  13/14脚=0.38V,   VCC1_5_PCH桥供电,DDRVTT=0.74V  所有电压均正常。但不显示,不报警,不跑码。接着刷BIOS
      拆下BLOS芯片MX25L32装上读写器,电脑识别失败,BLOS芯片损坏,第二回碰到BLOS芯片损坏,手动一时找不到MX25L32同型号的,只有用MX25L64刷写代换

      手头一时找不到MX25L32同型号的,只有用MX25L64刷写代换(之前我的贴子中也有类似代换),自动识别成功,旁边(读写器左边)那个是坏的MX25L32

装回主板开机显示OK,收工。

附件中,带有PDF电路图,PDF点位图,BIOS程序,观迎下载。

GA-B85M-D2V-TM (rev. 3.0).rar

网友A:
这是8代的板子吗?这个板早就是通病啦?断线就在cpu座子旁边,要飞那么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8代的板子吗?这个板早就是通病啦?断线就在cpu座子旁边,要飞那么远?

你这句话打击的楼主想删帖子,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打击的楼主想删帖子,哈哈哈

不是呀,我有点疑惑而已,能分享的都是好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8代的板子吗?这个板早就是通病啦?断线就在cpu座子旁边,要飞那么远?

怎不早说。害我找了半天,论坛内没看到有人发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不早说。害我找了半天,论坛内没看到有人发表呀。

不用找的呀,自己跑一下线,或者认真看看旁边就会看到了,对了这个是8代的板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的呀,自己跑一下线,或者认真看看旁边就会看到了,对了这个是8代的板子吗?

你说呢,问一下论坛内的老师。谢谢
我刚刚又拆出找了许久,还是没发现,能否明指一下:

既然通病,应该有个固定位置,望指点

告诉我哪条线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呢,问一下论坛内的老师。谢谢

不知道呢

网友D:
哈哈哈,楼主绕了很多弯路,本来这个问题维修起来很轻松的

网友E:
bios,不是blos,看着怪怪的

网友F:
这样飞,我们这里同行不收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楼主绕了很多弯路,本来这个问题维修起来很轻松的

高手,请指点.   悉心怜听, 有望改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不是blos,看着怪怪的

你的眼睛真历害。怎么修练的,不会也是在太乙真人那炉内修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飞,我们这里同行不收货

我也不想这样,但真是找不到这线穿到哪了。两头都是穿进板内的。不会告诉我拆IO找线吧?刚刚有个高人说,就在CPU座旁边,我看了一下,没看到哪条,各位有人知道的请告知一下。在线等着。快呀

网友:
h61遇到很多bios本体坏的。反复刷都不亮机。最后换BIOS芯片再刷就ok。我换过十几个了。

网友G:
这飞线,外面有绝缘涂层么?贴着机箱,会不会开机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飞线,外面有绝缘涂层么?贴着机箱,会不会开机自动上电

没事,与机箱真要短路了,才有钱收,像我去钓鱼一样,我在想,这鱼线这么细,鱼会不会一张嘴把线给咬断了呀
看来,改天,我要换根钢筋钓鱼去了。

网友H:
大师还错了一个B85主板开机才有内存电压的,IO的93脚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还错了一个B85主板开机才有内存电压的,IO的93脚控制。

去找一片来修一下,测量好了再说话。没时间听瞎胡闹

刚刚那个,说CPU旁边的线断的,能详细一点吗,我找了快两个小时了,还是没找到,既然是通病,能否告知一下CPU旁边那根线吗,不要大概位置哦。

刚刚那位去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8代的板子吗?这个板早就是通病啦?断线就在cpu座子旁边,要飞那么远?

托了裤子乱放屁。咋不说在机箱内线断呀,害我点灯找了快两个小时,今早接着找

你看看以下图片,不懂不要乱发言。

拆下ATX电源插座跑线,如下图:

拆下SATA插座跑线,如下图:

内存槽下卡位处断线,如图

看到线断在哪了没有。还CPU座旁边,咋不说在机箱内呢?

网友I:
4代的板子。能说成是八代的。楼主看来是很少修台式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4代的板子。能说成是八代的。楼主看来是很少修台式机吧

高手真多,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托了裤子乱放屁。咋不说在机箱内线断呀,害我点灯找了快两个小时,今早接着找

你看看以下图片,不懂不 ...

无语了,通病是在旁边呀,你自己不跑线能怪谁呀,你能找出来证明你厉害,还有B85 的板子不触发之前有内存供电1.5V的吗?怎么我今天修的这些B85会没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师还错了一个B85主板开机才有内存电压的,IO的93脚控制。

我也想说我修了好多B85怎么没有发现内存供电没开机就会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托了裤子乱放屁。咋不说在机箱内线断呀,害我点灯找了快两个小时,今早接着找

你看看以下图片,不懂不 ...

还有别乱骂人,我只是跟你说通病在那里,自己不跑线不能怪谁

网友A:
引用 网友I:
4代的板子。能说成是八代的。楼主看来是很少修台式机吧

我也想说这个到底是几代的板子,还有内存电压是不是在不触发就会有

网友J:
楼主真是技术高超,怎么学的这么精,还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通病是在旁边呀,你自己不跑线能怪谁呀,你能找出来证明你厉害,还有B85 的板子不触发之前有内存 ...

先说跑线的问题,你没看到我上传的图片吗,是在CPU旁边吗?你怎么不说在机箱内呢?一会我上传无触发时内存供电,不用两个问题搅在一起谈,不懂别乱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说这个到底是几代的板子,还有内存电压是不是在不触发就会有

你修过B85没有啊?修了再过来跟我谈

网友:
忘记了,这个1.5伏不是内存供电,因为风扇还没转啊,还没触发,这个1.5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举个图我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别乱骂人,我只是跟你说通病在那里,自己不跑线不能怪谁

你看看图片,这个跑线,是CPU座旁边吗?,你有没有跑过呢?没跑过不用乱放屁,你跑个线,举图我看下,“哦,忘了,还真不是在CPU座旁边,是在机箱内哦,忘记忘记,”

呼叫“月饼”大师,这线是不是在机箱内,还是在CPU座旁边,请指教,多谢在先。收到请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是技术高超,怎么学的这么精,还努力啊

我永远在努力,但是你不用努力了,你注定发不了财(记住我这句话),别再努力,白费力,我要是你,我立马回家种田,保能发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图片,这个跑线,是CPU座旁边吗?,你有没有跑过呢?没跑过不用乱放屁,你跑个线,举图我看下,“ ...

哎,是我不懂,搞得吵架一样,没意思,大家分享讨论可以,不要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是我不懂,搞得吵架一样,没意思,大家分享讨论可以,不要骂人

不是你不懂,你举个图告诉我在CPU座哪,对不对,我好还飞线,行了吧,我不懂,真不懂,“还常把电容电阻给对调了”,
又学会一招新的,凡有客户拿机来,跟客户直言,“主板上有一零件坏了,换了 一定好了,但是有二个零件坏,就修不好了。但不知哪一个。”

像一个故事一样:

一个财主,他的钱财有一天不见,  他去报案与警察说:“我不知道谁偷了,但我知道一定是人偷了,给我捉到,一定跑不了。”  幸亏没捉到。哈哈哈..........

如果给我捉到,他也一定跑不掉,所以说,主板断线,一定是机箱内某根线断了,给我找到,一定断不了,大伙说是不是。哈哈............

网友:
我没说过一定是要在cqu座子旁边吧,修好就行

网友:
好多年不修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别乱骂人,我只是跟你说通病在那里,自己不跑线不能怪谁

我不是在骂人,你指出我的错误,我感谢你都来不及,既然指出了错误,所以我要继续砖研,是不是如你所说,真的错了,你不用理解错误,OK

网友F:
大神开仗。我们好学点东西,认真看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开仗。我们好学点东西,认真看完,谢谢

我看完了,总结如下:
如:主板坏了,直接说,主板固定有一个零件坏了,换了就好,但不知哪个。如果坏了二个或二个以上零件一定不是主板坏,而是主机坏了。换整个主机。
如:有断线,直言,机箱内固定有一根线断了,如果给我找到,它一定断不了。我都得谢谢我自已 ,自个给自我受教了。又上了个层次。

你学到了吗?努力哦。

网友K:
为什么我的B85待机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的B85待机没有内存供电?

, 不是吧,难道真的不触发?再查查。   还有个问题,跑线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的B85待机没有内存供电?

饼哥我也想知道,求解?不说修多少B85的主板,有个网吧拿了20几片B85的过来我都没发现不触发有内存供电的,可能他的特殊

网友L:
一片过时的 4代B85主板,吵得那么长,没有什么意思。
修好就算了,楼主这个主板没触发以前是没有内存供电的,再仔细测量一下,是否量错地方了。

修个鸟主板,要什么检查卡哦,浪费时间。
虽然主板过时了,也是坏的时候了,也可以赚个几十块钱。

网友:
不作任何言论,立马买PCIE检测卡,等卡到还发表言论。触不触发,看PCIE检测卡,OK

刚拍下购买载图: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片过时的 4代B85主板,吵得那么长,没有什么意思。
修好就算了,楼主这个主板没触发以前是没有内存供电的 ...

你说的是对的,何必那么较劲呢多没意思,一个4代的板子

网友M:
卧槽 8代这么牛逼 早早DDR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卧槽 8代这么牛逼 早早DDR供电就出来了

,哦,这么说的话, 卡就不买了。它想出就出,不出拉倒,你说的算  ,好吗?,各位大神.这回真受教了。
哦,看错板号了,那不是“B85”    原来是“BBBB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呢,问一下论坛内的老师。谢谢
我刚刚又拆出找了许久,还是没发现,能否明指一下:

你这主板早你出发 ,问我 我告诉你是绿线断线了
修的太多了 网吧都是在这主板。现在懒的发贴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饼哥我也想知道,求解?不说修多少B85的主板,有个网吧拿了20几片B85的过来我都没发现不触发有内存供电的 ...

违背常理的设计肯定不可能了。待机有电,这么费电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违背常理的设计肯定不可能了。待机有电,这么费电谁用

饼哥说得对,支持饼哥

网友:
这内存1.5V供电主供电是5VDUAL。EN打开是IO的93脚。估计所谓的大师是按开机键后量的,我也肯定的说主板正常的情况下在待机下不会有内存供电。不谦虚。可悲。

网友:
就算开机风扇不转。但IO的1.5VEN打开。就会有1.5V输出。你的主板插电后绿线断了但IO的1.5VEN打开了就会有1.5V。拔掉电源线。再插IO记住上次的状态,故IO的93脚是打开的有你讲的1.5V。

网友(2018-12-07):
B85的良心之作,PSON对地只有38,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不是IO坏了

网友:
特意找了块板,待机的时候的.....

网友:
还是要细心观察的啊

网友:
技嘉是有一款是在CPU座子左下有断线的,是个H81好像,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这么说的话, 卡就不买了。它想出就出,不出拉倒,你说的算  ,好吗?,各位大神.这回真受教了。
哦 ...

主板是B85,但不是8代主板.......8代主板,我理解是支持8代CPU的主板......B360什么的.....

网友:
这种PCB断线 确实很无语 一针一线找出来的

网友(2019-01-27):
跪求各位大神,烧香拜佛求各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神,菜鸟本人,碰到一个难题,以下问题15秒关电,请告知,插上键盘鼠标,依然断电,

网友:
好大啊,这个神啊,这么多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