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8-11-07):
刚买的二手的台机主板GA-P75-D3,出现了反复掉电重启的现象。除了主板更换了所有的配件,故障依旧。最后仔细检查了主板,发现控制VTT_PWRGD 信号的Q17被取掉了。请问各位大神,Q17被取掉就是反复掉电重启的原因吗?

网友A:
不是,这个应该是以前修的,没关系的,你还是好好查查电压吧,还有电压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应该是以前修的,没关系的,你还是好好查查电压吧,还有电压检测

不明白,Q17这个管的作用是什么?要不要都一样吗?请指点。

网友:
不是,没影响,查别的地方。不是,没影响,查别的地方

网友:
这个不影响。估计是二修板,以前出过问题,所以直接摘掉了q17.摘掉了其实更好。这三极管本身就多余。

网友:
反复掉电重启。第一件事,先刷BIOS!这是对付h61芯片组最有效的办法。其次查io的12v5v电压检测脚。然后再查各路pg信号。

网友B:
BIOS已是最新的F11版本,但我自己没刷过,还要再刷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Q17这个管的作用是什么?要不要都一样吗?请指点。

控制vttpg的输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已是最新的F11版本,但我自己没刷过,还要再刷试试吗。

官网那种BIOS,一般是点不亮的要从论坛下载网友们从正常机器上复制出来的bin格式的BIOS才有效。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先刷BOIS试试。

网友:
上述主板10天前刷了网友REV1.1的BIOS后,一连几天运行都十分正常。我心中窃喜,以为问题已解决了。想不到第5天开机进系统后一会就来一次自动重启,以后几天越来越严重,有时开机就掉电,偶尔进了系统也会不定时重启,这就很奇怪了,好像BIOS又坏了,请问各位,这故障到底是软件引起的还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C:
直接把BIOS本体换掉。

网友:
刚买的要不然就退了吧,还是你直接买的坏板子

网友B:
今天又刷了一次台湾官网下的版本,现在又貌似正常了,是不是这BOIS特容易坏的?我特意加了一个主板的·新电池,看BIOS能坚持多长时间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BIOS本体换掉。

仔细看原来板上的B-BIOS芯片已被焊掉,剩下的M-BIOS芯片字迹模糊,看不清型号,请问您知道它的型号是什么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原来板上的B-BIOS芯片已被焊掉,剩下的M-BIOS芯片字迹模糊,看不清型号,请问您知道它的型号是什 ...

这个 不用管它啥型号。FALSH芯片一般都是通用的。找个相近的H61系列的rom片,都可以代还。加入UEFI启动的芯片,空间比较大。有些是32M的。4M的,有些存不下。去废板子上拆一个。要么去淘宝买一个。图纸上有芯片型号。技嘉的是双BIOS,去掉一个B-BIOS,没啥影响。要是修好了,你这个可以发一篇帖子。挣点积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不用管它啥型号。FALSH芯片一般都是通用的。找个相近的H61系列的rom片,都可以代还。加入UEFI启动的 ...

我的图纸BIOS那一页刚好是空白的。

网友D:
更换BIOS芯片及重刷程序试试.有可能BIOS坏了,才引起程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BIOS芯片及重刷程序试试.有可能BIOS坏了,才引起程序损坏.

已是第二次刷了,第一次正常运行几天又不行了。想换芯片,但不知型号,见前文。

网友:
芯片型号是mx公司的,25L3206E。我从技嘉h61主板上抄下来的。技嘉就喜欢用mx的rom

网友:
非常感谢!兄弟如果在广州的,就干脆让您来帮我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刷了一次台湾官网下的版本,现在又貌似正常了,是不是这BOIS特容易坏的?我特意加了一个主板的·新电 ...

这次刷完BIOS用了10来天,除了有一次进系统用了一段时间后自动重启,基本上都正常了。不知这算不算修好了。不过这块主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另一个是空着的,好像留有隐患,万一这个芯片也失灵了,岂不是整块主板都死了?但本人不是维修人员,也没有编程器、热风枪等专用工具,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把那个芯片补上,大侠们能帮忙出出主意吗?

网友:
太悲催了,今天开机时又反复重启了,好不容易才进了系统。这次刷BIOS才正常了15天。临时措施只好准备再刷一次BIOS,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建议,请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