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17 R2 不读内存

楼主(2018-11-07):
如题,机器型号DELL 外星人17 R2
机器重摔过,然后可以开机但前提是内存必须插在上面的内存槽
只要把内存条插到底下的内存槽,就会不过内存
不过用手按压底下的内存槽 就可以显示,但是轻拍一下本子的面板 就会花屏定住不动

我之前以为是内存槽的脚位虚焊导致 但是我把两个内存槽的每一个脚位都仔仔细细的加焊了一遍
故障还是一模一样

初步怀疑是焊盘底下断线 但是实在不知道是哪里断线 两个内存槽阻值都对打了一次 阻值完全相同
还有,有时候会出现自带键盘触摸板卡住无法使用的情况,但是USB的键盘鼠标是完全可以用的

现在没思路了 不知道如何找出故障点了
请大神为我解答

网友:
有时候机器的键盘和触摸板卡住无法使用 但是USB鼠标键盘都可以使用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良,但是如何找出故障点,真不是容易

网友:
南桥。干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不好修,而且又是重摔过,就害怕把桥啊什么的摔虚焊了

网友:
这毛病像怀孕一样,要找出问题需要慢慢的查,需要时间

网友:
别跟队形啊。。。。。。。。。。。。。。。。。。

网友A:
唉,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最麻烦,即使修好了,也担心用不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最麻烦,即使修好了,也担心用不长。。

别担心,修好用一天算一天,天天修那么多台机器,要是每天都想着哪台用得长哪台用不长还真是不让人省心,能用几天哪是后话了

网友:
修好用一天算一天,天天修那么多台机器

网友:
摔坏 进水 不稳定的是最不好搞,有可能修完这个又出别的问题

网友:
板子变形,板成内部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桥                                                                                                 ...

别跟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担心,修好用一天算一天,天天修那么多台机器,要是每天都想着哪台用得长哪台用不长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

不是的 这机器我自己收来的自己再用 屏幕大看图纸方便

网友D:
内存灯座打一下,看哪个等不亮,就可以确定到哪条线了,然后继续查是否板层断线,最后一招拆桥打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存灯座打一下,看哪个等不亮,就可以确定到哪条线了,然后继续查是否板层断线,最后一招拆桥打点

那是上面工具 淘宝上我没搜到啊

网友:
内存是和谁通讯的,CPU吧,板层断线,或者过孔断线也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是上面工具 淘宝上我没搜到啊

那你搜索一下 ddr3 测试仪试试看

网友:
对于板层断线,你需要x光机!

网友:
砸的机器不好修 就没有修好过几个

网友:
换个内存槽 试试 前几天一个客户来换硬盘 换完后 开机报警 用手压着内存能开机。最后换内存槽解决故障

网友:
摔过的机器 实在没办法的话就把桥拆下来看看下面是不是摔的掉点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再测一下那内存的阻值

网友:
你这个U掉点了吧,内存不就是进了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搜索一下 ddr3 测试仪试试看
这工具有的,淘宝上卖,我收藏着没舍得出手

网友:
收藏一下 先 改天遇到了 我就省事了

网友:
先压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发给高手试试,这种机的维修费,一般不会超过500元的

网友:
具体是断线还是桥,我不好说,但是我是真心想要您这50分

网友:
PCH 故障 吧

网友:
如何找出故障点,真不是容易

网友:
这种还是直接换板 吧。

网友:
目测那个内存测试仪还是有用的,这个机器我之前遇到过有图纸没点位,这种没有明显外观问题还能亮机,故障奇葩的机器我本人表示无从下手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特别麻烦啊
可以多收点钱

网友:
这修好能稳定吗?

网友:
首先先把内存槽拆了。看一下有没有断线,然后换一个装上去,如果还不行。试下按压CPU是否会好,那些说换桥的我只能说不是新手就是刷分的。这个问题,只会是CPU和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有的不一定是座子虚焊,座子本身问题也有,实在有这个需求就试试换个座子,不要死磕在脚位虚焊

网友:
简单的就是把内存槽取下来,还有CPU也取下来,摔过的机器很难保证芯片又没掉点

网友F(2018-12-09):
引用 网友D:
那你搜索一下 ddr3 测试仪试试看

DDR3 板载CPU上也可以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DDR3 板载CPU上也可以试吗

可以啊,这个就是测点用的,看内存槽是否断线

网友:
看下底下内存的参考电压,是不是OK的

网友:
苹果a1278  内存座虚汗跟你这个故障一样,       摔得话就是板层了吧